[无线] 找到一个黑盒子拆开了,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0-01-02):
从垃圾堆里找到一个带线的黑盒子,感觉有点用,特别是那个USB头,就带回来了,
拆开看看,感觉是个无线发送接收的东西,园子里的高手帮忙看看是个什么东西
下图是外观和拆出来的板子:

板子正面特写:

板子背面特写:

网友:
确实不知道是啥,帮顶

网友:
应该是USB供电的音视频无线发射器。

网友A:
看这6.5mm接头,应该是USB供电的无线麦克风接收器?

网友:
CD2003是单片收音机集成块、应该是无线音频接收装置,工作频段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6.5mm接头,应该是USB供电的无线麦克风接收器?

还真是,按你给的关键词搜到了

(手持、头戴)为固定无线频率256.1HZ

网友:
无线话筒接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是,按你给的关键词搜到了

(手持、头戴)为固定无线频率256.1HZ

试试把USB直接插电脑试试不就知道了 要是话筒接收器的话 设备管理器应该会多一个声卡 对于未知的USB设备插电脑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USB只是拿来取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