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灯泡如何改暗??附拆机电路

楼主(2020-01-02):
前些时候看数码交易区入了一个50w灯泡,放在家里太亮了如何改暗点?看介绍是恒流驱动。
1月3日更新~
拆开看到是恒流的,用的是ws9055fs7p芯片网上资料不多,根据实物画了线路图。
取样电阻试着调整,只留1R2没有明显变暗,只留2R8不亮。

网友:
换个20w的吧,

网友A:
有电流取样电阻的话,改检流电阻

网友:
串个电阻可否??

网友B:
一般检流电阻是两只并联的,去掉一只试试。

网友:
我买回来的灯泡。灯条,灯圈,都是24W改18W,12W改8W,3W改2W。

妥妥的,家里只要有5欧以下各种电阻,就可以排列组合出适当的功率。

网友:
这种应该是恒流驱动,需要懂一点电子技术的才能改,增大恒流驱动电路板上的取样电阻。

网友C:
最简单的,打开盖子,看到led后,用黑色的硅胶 白色的硅胶(只要不透明的,都行)遮盖一部分led就行了。。。

网友:
拆开看看芯片是什么,再找相应的说明书,一般说明书有介绍怎么改功率

网友D:
最简单而又安全的方法:打开灯罩,间隔着短路掉几个led就好了。
反正是恒流驱动电路,少几个led完全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而又安全的方法:打开灯罩,间隔着短路掉几个led就好了。
反正是恒流驱动电路,少几个led完全正常工 ...

这才是最简单的操作,我就是这么干,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打开盖子,看到led后,用黑色的硅胶 白色的硅胶(只要不透明的,都行)遮盖一部分led就行了。。 ...

你不如把灯罩涂黑一部分

网友:
别管咋改,先要拆灯
先拆了再说,至少看到电路,能告诉你改哪个元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打开盖子,看到led后,用黑色的硅胶 白色的硅胶(只要不透明的,都行)遮盖一部分led就行了。。 ...

我们干脆在灯罩上进行创作吧,这样多有艺术感觉,还改暗了2333

网友:
看来方法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干脆在灯罩上进行创作吧,这样多有艺术感觉,还改暗了2333

这样也不错,不过要会画画。还需要那画画的颜料要流动性足够差才行。。。

网友:
贴纸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检流电阻是两只并联的,去掉一只试试。

试了,见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流取样电阻的话,改检流电阻

试了,见更新

网友:
不科学,改了取样电阻不变暗,请问楼主测试功率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