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芯邦CBM2096+FBNL63ANAK3L2量产

楼主(2020-01-02):
某宝上淘来的主控板,LGA60+TSOP的焊盘:

手头上有一片LGA60封装的FBNL63ANAK3L2,搜索不到这货的参数,直接吹上去:

插上电脑,用ChipGeniusv查看,信息见下图:

打开UMPToolV5532(2011-04-28),是这样的:

可是用FlashMaster 查询,却又是这样的:

真是一片诡异的闪存

经过两个小时左右,量产成功,容量却只有1.8G!

试着将ECC改为8,再次量产,这回容量达到了30.8G!

网友A:
开成32G跑圈能过不?

网友:
好技术啊好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成32G跑圈能过不?

卡在这儿不动了

看来没有成功啊,莫非是闪存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卡在这儿不动了

这货贴3267也行啊,速度还能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贴3267也行啊,速度还能快点。

手头上没有3267的,只有安国、芯邦和银灿的。

网友:
大S片也有直接这么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