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 5V蜂鸣器模块改12V怎样改

楼主(2020-01-02):
想把一个5V 有源蜂鸣器模块改成12V供电请教怎样改? 直接把5V蜂鸣器改成12V的可以吗? 谢谢!

网友A:
加大R3   把5V蜂鸣器换成12V

网友:
直接把5V蜂鸣器改成12V蜂鸣器就OK,也可以在5V蜂鸣器间串个3 ~ 5.2K的电阻,只要觉得蜂鸣器声音够响就行

网友:
前面接个车充

网友:
蜂鸣器串联一个功率足够的电阻就ok

网友:
这样改:

如果电压不足5V,适当减小510电阻的阻值。

网友:
简单的方法是串电阻,其实5V蜂鸣器可以直接接12V,毕竟蜂鸣器是短时间工作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串联10只二极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联10只二极管,搞定

串一个电阻就可以搞定了,你串10个二极管,真是浪费啊。

网友:
用LM317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大R3   把5V蜂鸣器换成12V

这个好象是单片机驱动的吧。加大供电电压,不怕把芯片烧了?再说了,加大R18的电阻才能有效的减小电流。。。。。。。

网友:
如果是单片机IO控制,如果上电就响,

研究下三极管。

网友:
把蜂鸣器换成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C:
7805搞定。

對啊,一隻7805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