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保护板问题

楼主(2020-01-02):
小白请教各位大神,在马云家买了个窗帘电机,内置电池,请大神看看这个电池是不是已经有保护板了,如果充电是不是直接用充电模块就可以

网友A:
圆形的保护板
充电,参考以前手机万能充的使用

网友B:
什么充电模块,4056?有没有保护板都可以直接用4056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形的保护板
充电,参考以前手机万能充的使用

谢谢,请问图上电池前接的就是保护板了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充电模块,4056?有没有保护板都可以直接用4056充电的。

谢谢,在马云家买的TP5001的双节8.4V的充电模块可以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在马云家买的TP5001的双节8.4V的充电模块可以么

当然是可以的,要两节电池串联充,串充最好是用两节电芯的保护板,但电池一致性好直接串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可以的,要两节电池串联充,串充最好是用两节电芯的保护板,但电池一致性好直接串也没事 ...

好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