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Intel F27/128烧录器拆解

楼主(2020-01-02):
仓库的角落里安静地躺着一个盒子

打开以后看到的是老化的泡沫和一个烧录器,话说那时候的芯片烧录需要这么高的电压么?

型号是Intel F27/128,居然是Intel的!查谷歌都查不到任何资料,这也太诡异了。

未曾见过的接口

泡沫都快成粉末了

铜箔有起鼓现象,不知道是不是生产工艺造成的,毕竟那时候的产品使用回流焊也是少见

拧下四个螺柱,就可以把板子拆下来了

来张正面图,可见不少逻辑芯片,根据日期判断,生产日期也就是84年左右吧。

这个芯片标签不敢揭下来,怕里面是EPROM,也就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了。

两个socket,一个明显历经沧桑,大点的则光亮如新,镀金层依旧闪亮。

网友:
八几年的设备,那时候可是没有山寨,看着楼主这东东是原装的设备。。DB25并口现在很少见。

网友:
接到电脑上功能正常吗 能不能识别

网友A(2020-04-09):
看楼主秀的这个装备,就知道仓库里还有很多高大上的东西,有空都发布一下,以飨读者

网友B:
看样子这只是一个模块,应该还有一个主机的,模块插到主机上才能连电脑进行操作。有标签那个芯片不是写着型号吗?D2716-1,27C16 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秀的这个装备,就知道仓库里还有很多高大上的东西,有空都发布一下,以飨读者 ...

确实是有很多老设备,有机会再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这只是一个模块,应该还有一个主机的,模块插到主机上才能连电脑进行操作。有标签那个芯片不是写着型 ...

接电脑用的,并口,当年一个这货只怕价格很有点吓人

网友(2020-05-15):
这个内部还是很养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