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进来给点意见

楼主(2020-01-02):
某鱼败了一把锂钻,拆开了充电器和电池,各位给看看电池的保护板是不是有均衡充电的,再就是充电器是不是要换一个?

电池是2并5串的,应该也不是什么好货。

有多脚的芯片和大MOS管,这个我比较喜欢。

每个电极都有线连到保护板,还有温度探头,是不是有均衡的,这个不太懂。

充电器上标了输出21V-1.2A,零件很少也没有光耦,一定是参考了功放的设计理念:简洁至上!!
纯小白第一次买充电钻之前一直都东成的220V交流钻,现在很担心充电器出问题了把电池充炸,各位老大们看看有什么地方是要注意的。谢谢啦!

网友A:
这个就是牧田款电池,充电器是通用的。电池的保护板是没有均衡充电功能的,如果想要均衡充电,可以自己加一块均衡板解决,见下图所示。充电器用是没问题的,只是充电电流小点,充电时间长一点,危险是不会有的,充电截止有保护板控制着呢。

网友B:
简单判断方法:看锂电池组是几并几串的,并联只是增加电池容量,如果每个串接点上(含头、尾。例如4串的有5个点)都有电线连接到保护板上,则是平衡充(充电过程中,串联的电池是每节分别充电和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牧田款电池,充电器是通用的。电池的保护板是没有均衡充电功能的,如果想要均衡充电,可以自己加一 ...

哥,求平衡板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判断方法:看锂电池组是几并几串的,并联只是增加电池容量,如果每个串接点上(含头、尾。例如4串的有5 ...

确实头尾和中间串联的都有线到保护板的,不过2楼的说不是平衡充,他自己加了一个小板,看着难度不高,打算做一个。

网友:
锂电保护板怎么会有均衡充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判断方法:看锂电池组是几并几串的,并联只是增加电池容量,如果每个串接点上(含头、尾。例如4串的有5 ...

这位朋友,你可能理解错了。

多串电池的保护板,每个串联点就有电线到保护板,是为了保护每节电池免于过放。如果要有平衡充功能,则需要在充电的过程中,将先充满的电池的电量放掉或者将充电电流旁路,这就需要有流过这些电流的元件,它们都会发热,因此能看见有散热片或者较大体积的电阻。

楼主的电路板上可没有这样的元件,因此只能认为不带有平衡充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