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高标黑鹰控制器排线定义

楼主(2020-01-02):
电动车的控制器,实在找不到一个正确的接线图,麻烦大家了。

网友A:
最后一图很漂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图很漂亮啊

好像有单片机调试通讯接口,估计价格可不便宜,要好几百元。好像新国标普及后,很多控制器接线不通用,只能买原装,如果自己会修可以买实惠点的方波控制器。

楼主:
我在网上收集的,供参考,这是正弦波控制器,方波控制器声音太大了。有用同一控制器的麻烦分享下

网友:
我还以为是黑鹰直升机的控制器呢

网友:
我的净原T1换了高标黑金刚控制器,之前的插座需要转换插,是不是黑金刚多了很多功能没用上?

网友(2020-03-15):
排队等结果 爱玛高标控不同型号的接线座定义都不一样 我有个黑鹰二代 至今不知道接线定义 太难了

网友(2020-11-30):
楼主找到人吗

楼主(2021-06-06):
现在才看到,希望可以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才看到,希望可以用到。

哥们,这是接线图吗,我也有个同款在研究中,目前没找到电压切换线,留个威信吧

网友(2021-08-04):
不一样吧,接不对会烧的

网友:
我觉得可以在咸鱼上搜同款型号看一下线头的颜色 然后试 如果错了 控制器烧了 拆管然后在TB上买一个半成品吧

网友(2021-10-06):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22-07-26):
这个和我的控制器一样,也是6050ma,正好进来学习下,谢谢分享

网友(2022-10-24):
引用 楼主:
现在才看到,希望可以用到。

哥们,这个码表线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图很漂亮啊

像是渲染图

网友(2023-01-24):
引用 楼主:
现在才看到,希望可以用到。

能支持72伏的电池不

网友(2023-03-19):
谢谢分享 不知道台铃能不能用

网友(2023-08-09):
坛友知道这控制器用在什么型号车上吗?到车上画个图回来。

网友:
如果可以拆开的话,电路板上一般有标识,以前在高标工厂干过,很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