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一电路图,小夜灯

楼主(2020-01-02):
手头上有的,9013,lm431,光敏电阻,LED灯珠;用18650电池供电,原来做了一个,但灯珠亮度不够亮,电阻调小了,白天LED灯都亮;有个想法,用光敏电阻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是电池供电,继电器再控制LED灯的开关;但不知道电路图怎样弄出来,怎样走线,继电器怎样选,网上好像有1.2-1.5V的继电器,还有3V的,不知道选哪种,想法太多,不知能不能实现,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没必要用继电器,试试这个电路:

网友B:
灯珠不够亮一般是灯珠的问题(或者限流电阻取大了),如果是调整不好,白天都亮,很可能是光敏电阻亮阻太大造成的,建议换光敏电阻。一般光敏电阻亮阻可以小于1K,暗阻可以大于1.5M。

网友C:
你原来是用9013控制LED的吧,9013是电流控制型的器件,也就是对b极的电流有要求,如果电流太小,LED没多亮的。你把原来的电路图贴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用继电器,试试这个电路:

这个试了,就是效果不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珠不够亮一般是灯珠的问题(或者限流电阻取大了),如果是调整不好,白天都亮,很可能是光敏电阻亮阻太大 ...

光敏电阻怎样找对应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原来是用9013控制LED的吧,9013是电流控制型的器件,也就是对b极的电流有要求,如果电流太小,LED没多亮 ...

就是这样的

网友C:
你把TL431的引脚搞错了,把参考引脚接电池负极了。中间那个脚接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TL431的引脚搞错了,把参考引脚接电池负极了。中间那个脚接负极。

这个应该怎样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怎样接?

图中TL431中间和右边的引脚互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中TL431中间和右边的引脚互换下

那9013要不要跟431转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9013要不要跟431转位?

不要,9013正常。
TL431是只互换两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