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买了一个遥控开关,不知道能否这样安装?

楼主(2020-01-02):
想加一个普通开关,没有遥控器的时候,灯也能打开和关闭,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安装?
谢谢各位。

网友A:
你这种接法实际上就是两个快关并联,其中一个打开的时候,另外一个都无法关闭。
也就是 墙壁开关闭合的时候,遥控开关关不了灯(还可以通过墙壁开关关闭,使用问题不大)
但是遥控开关闭合的时候,墙壁开关是无法关闭不了灯的,这在没有遥控的情况下就不能关灯了。

网友:
建议购买遥控墙壁开关直接替换原墙壁开关。或遥控开关用常闭(来电即亮灯,遥控关灯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接法实际上就是两个快关并联,其中一个打开的时候,另外一个都无法关闭。
也就是 墙壁开关闭合的时候 ...

谢谢回复,我需要的可以是这个使用效果,只要接法没问题,不会造成短路。我这个遥控是放车里的,这是车库里的灯,车开出去之后也要开灯,就只能这么接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办法接成双开?

网友B:
拆开模块看继电器是否5脚,接根线出来,可以按楼梯开关模式接线,任意一个开另外一个可以关

网友:
理论上这样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模块看继电器是否5脚,接根线出来,可以按楼梯开关模式接线,任意一个开另外一个可以关 ...

这个办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模块看继电器是否5脚,接根线出来,可以按楼梯开关模式接线,任意一个开另外一个可以关 ...

麻烦亲瞅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20261&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