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超炫的音乐电平灯,超级零成本,你值得拥有!

楼主(2020-01-02):
听着唯美旋律的音乐,沐浴着阳光,突然间觉得完美中有那么一小点点的缺失感,对音乐不但要去听,品,还要得能看得到它的旋律和节奏!至此一个音乐电平灯完美诞生

楼主:
元器件拆自于废声控灯电路板和废小夜灯,都是常见元件,洞洞板也是捡的

网友:
这种led封装的年代 猪肉不超3块一斤!满满的回忆~

网友A(2020-04-15):
年前刚完成双40灯的,欢迎探讨。

双声道40段带峰值音乐电平指示灯,纯硬件。
演示视频:
http://m.youku.com/v_show/id_XNDUyNjgzMDQ5Ng==.html?pgcpgcid=UMzM0NTM3Mjgw&sharekey=72db54ac1a405633c715b550fa9e97f0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年前刚完成双40灯的,欢迎探讨。

有教程就好了。

网友C:
我也做过,单片机的,只是实现下功能,没有优化,纯采集音量,所以有时候看起来,跟不上节拍上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zMjkwNjU0NA==.html

话说楼上的纯硬件怎么做峰值保持的

网友:
小学时候5年级(96年)就喜欢了上了电子,后来玩收音板一段时间后对这种LED指示灯产生了兴趣,存了半年的零花钱(当时几乎没有零花钱)去市里一个名叫中山电器服务部(市区有条中山路)买了一个看上很久的好像是8只这种方形LED灯的电平指示电路板,当时不知道准确的名字就跟老板说要这个音频表,老板开始还不明白什么东西,也忘记当时多少钱买的了,买回家后立马把用来学英语的收录机(中间卡带两边3寸喇叭带收音那种)拆开乱接一通,折腾一天也没有弄亮(以为只需要接喇叭线不知道要接电源),看到楼主这个照片真的是感慨万千,一晃20多年过去了,现在电平指示可以做到非常多的功能,可惜已经没有以前那种冲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教程就好了。

我帖子里有电路图,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428&mobile=2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做过,单片机的,只是实现下功能,没有优化,纯采集音量,所以有时候看起来,跟不上节拍上
https://v.youku.c ...

简单说就是输出“L动态、L峰值、R动态、R峰值”共四路模拟量,在“L动态、L峰值、R动态、R峰值”之间反复循环切换。通过改变LM3914的9脚的的电平,控制“点显示”或“条显示”两种显示状态,在输入信号处于“L动态、R动态”时,切换至条模式,在输入信号处于“L峰值、R峰值”时,切换到点模式,由于峰值信号的积分时间更长,电平下降的要更慢,因此如此反复扫描即可实现最高点缓缓降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帖子里有电路图,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428&mob ...

你做的确实不错!不过门槛有点高,我做的都是容易得到的元件,一个废声控灯板和几个led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做的确实不错!不过门槛有点高,我做的都是容易得到的元件,一个废声控灯板和几个led ...

不是门槛高,只是元件多一些而已,都是常用器件,成本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门槛高,只是元件多一些而已,都是常用器件,成本也不高。

3915这个集成电路得买,我做的这个元件随处可得还不花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3915这个集成电路得买,我做的这个元件随处可得还不花钱

是啊,看个人需要了,话说用的是3914,3915联机还麻烦哦,原作者把这个电路做到了双100段,很是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