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量产后的坏块数疑惑!求大神释疑。谢谢!

楼主(2020-01-02):
年前比较闲,捣鼓了一下U盘和SSD,但是在搞903的时候,突然间发现MPTOOLS里,有两个【坏块数量】,而且数量还不一样。不知道哪位大神清楚分别指的是什么样的坏块?为何又会有两种不同的【坏块】?
量产结束时,显示出来的,如果没记错应该是下图中蓝色圈中的坏块数量;那么红框中的【坏块数量】又是什么呢?

网友A:
坏块数量以block显示、数量显示区以page显示、
解释不懂就不要问了

网友:
看蓝色区域就行了,这坏块有点多。

网友(2020-02-17):
引用 网友A:
坏块数量以block显示、数量显示区以page显示、
解释不懂就不要问了

IS903用不同版本的工具读出来的坏块数不一样是什么呢?比如116版本显示97/11个,123版本的显示89/1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