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松下电池

楼主(2020-01-02):
翻出来两个松下电池,拆开看看,

网友A:
一般仿造的电池容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仿造的电池容量不够。

没有测,800MA的错不了多少

网友:
应该是摄像机上用到的。

网友B:
摄像机用的,我的直接用两节18650的替换了,效果刚刚的的

网友C:
看着是锂电,不错

网友:
这个当年很贵的

网友D:
17500,要是14500就好了

网友:
看里面的松下电芯,应该是正品原装。如果兼容电池,一般是国产蓝热缩管等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机用的,我的直接用两节18650的替换了,效果刚刚的的

是的,摄像机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是锂电,不错

放了好久不知道效果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7500,要是14500就好了

14500,三星摄像机电池用这个,还有理光相机电池,有部分松下电池是

网友:
那个电池正反装的貌似是仿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