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小米手机8,6G 内存+ 64G 存储快满了

楼主(2020-01-02):
群里的大佬,小米手机8用了一年,现在存储满了几回了,各种删除,烦死人!能不能换128G或更大存储?有没有经验贴?找修手机的能搞定也成,估计多少人民币?

网友A:
精简一些不常玩的游戏和应用,将手机上的视频照片等等数据该存到电脑上的,存到电脑上。应该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简一些不常玩的游戏和应用,将手机上的视频照片等等数据该存到电脑上的,存到电脑上。应该就够了 ...

是的。但很麻烦,过一段时间处理一次,挺烦人的。以后买手机一定要买最大容量的。

网友B:
一般来说微信占用最不要脸,即便你没看群的视频,照样存你手机,即便你删除群,群的一切都在手机。在设置-应用-微信-双清储存

网友C:
使用iphone基本不存在这些问题,IOS系统垃圾文件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微信占用最不要脸,即便你没看群的视频,照样存你手机,即便你删除群,群的一切都在手机。在设置- ...

是的。占空间的大头。视频、照片、微信、QQ.......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iphone基本不存在这些问题,IOS系统垃圾文件少

iphone系统小很多,有一定的帮助,但关键还是得存储空间得大。早几年买的32G iphone7。同样的问题

网友D:
加一张 128的TF卡  不常用的软件转移到卡

网友:
照片视频最占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一张 128的TF卡  不常用的软件转移到卡

不能加卡。如能加卡这些都不是事。

网友:
大量删除不用程式,常用的我猜不超过10个。

网友:
es文件浏览器,分析,冗余文件,全选,删除,瞬间高大上,提前关闭回收站功能

网友:
现在的软件动不动就是几个G,搞毛,所以手机越来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iphone基本不存在这些问题,IOS系统垃圾文件少

iphone一样,主要是微信和照片,现在微信的垃圾信息太多又不好清除,全删把自己有用的也就给删了

网友:
换手机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闪存扩容吧,直接256G

网友E:
可以扩容,我就是买的小米8   128g版,你只要买闪存,钢网,锡膏,风枪,自己换好刷一次机就行,安卓的方便。

网友(2020-02-01):
引用 网友E:
可以扩容,我就是买的小米8   128g版,你只要买闪存,钢网,锡膏,风枪,自己换好刷一次机就行,安卓 ...

详细说说,好主意、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加卡。如能加卡这些都不是事。

有卡也不能解决主要问题,大部分软件不能转移到外存卡,比如吃卡魔头微信,就不允许你转外存,这个选项是个虚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