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指导如何拆卡西欧投影仪更换DMD芯片(附图)

楼主(2020-01-02):
大家好,有一台卡西欧投影仪,由于DMD芯片老化,出现满天星的现象。想自己更换DMD芯片,但是不知道怎么拆,没经验怕拆坏。请问有大神知道如何拆机,如何操作更换DMD芯片吗?万分感谢。

网友:
小心的拆,基本上比液晶机更好拆和换

网友A:
只要拆得细心基本不会有问题,拆出DMD再找同型号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拆得细心基本不会有问题,拆出DMD再找同型号换

老哥,你拆过卡西欧投影仪吗?加个QQ,求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B:
哈哈,这个卡西欧的就是爱坏这个吧? 我上半年刚换过一台。不过效果不错,对比度杠杠的

网友:
如果楼主连拆外壳这关都没过,还是找人换比较好

网友C(2020-02-01):
很好换的,把光学组件拿出来,把散热片摘下来就看到了。换DMD关键是要用好的导热片,否则还是容易坏。我有250的主板和dmd,是无激光光源的整理,需要的话跟我说

楼主(2020-06-09):
大家好,我拆开外壳了,主板也拆了,接下来怎么拆DMD芯片出来呢?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换的,把光学组件拿出来,把散热片摘下来就看到了。换DMD关键是要用好的导热片,否则还是容易坏。我有2 ...

我上图了,大家帮忙看看如何拆DMD芯片出来。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个卡西欧的就是爱坏这个吧? 我上半年刚换过一台。不过效果不错,对比度杠杠的 ...

我上图了,大家帮忙看看如何拆DMD芯片出来。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拆得细心基本不会有问题,拆出DMD再找同型号换

我上图了,大家帮忙看看如何拆DMD芯片出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