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一块奇怪容量的840PRO

楼主(2020-01-02):
咸鱼上收来的断头SSD,三星804PRO 120G 按颗粒价格收来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就试试飞线修好了。
上电脑一看,容量不对啊?
103G?电脑下看可用容量是96G
按说三星也就能清空个啥的,重新开卡120成103?还是用了什么其他软件导致了隐藏分区?DG下和电脑下均看不到。。。。就算1000和1024差别,也应该有117G才对。

楼主:
贴下飞线

网友:
帮顶,看大神答疑。

网友A:
闪存平均磨损计数32B,转换10进制 811

后缀带000的都是定制OEM,不能当零售版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平均磨损计数32B,转换10进制 811

后缀带000的都是定制OEM,不能当零售版来看 ...

这个磨损会导致容量变低么?
这个811算多还是少?3星这个颗粒pe数是多少?5000?3000?
应该是定制 固件  信息百度 google都没有相关信息。

楼主:
颗粒:K9HFGY8U5A-CCK0

网友B:
用三星ssd管理工具看一下,是不是用工具调节了OP空间才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星ssd管理工具看一下,是不是用工具调节了OP空间才这样的?

接移动硬盘三棒的软件识别为可移动硬盘没法进行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移动硬盘三棒的软件识别为可移动硬盘没法进行操作。

直插sata试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磨损会导致容量变低么?
这个811算多还是少?3星这个颗粒pe数是多少?5000?3000?
应该是定制 固件  ...

三星有个硬盘工具箱是可以手动设置OP的,可能是被手动设置过OP、

然后这个闪存平均擦写811次算正常,不多也不少、

这个是OEM的,可能需要特殊专用工具,比如SM963就不能用官网的工具箱
闪存具体PE不清楚,三星没有规格书流出所以没办法确定真实数据

网友:
手动设置了OP 可以解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