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打磨神器

楼主(2020-01-02):
制作过程没拍,材料: 775电机,H型双轴承滑轮,2㎝砂带,一个贴片,内4外10轴承和螺丝若干

网友A:
这个太牛了,没设备很难做到轴向一致,涨紧轮设计一看就是老手。

网友B:
估计不太好用,轴承很快会发热,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也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太好用,轴承很快会发热,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也做过。

细节处是这样的,兄弟看明白了吗?

网友:
这折腾的不错,虽然派用场不多,但要打磨点精细的东西用就安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细节处是这样的,兄弟看明白了吗?

运行5分钟你就知道了,特别是你这轴承还这么小,转速会很高。

网友:
换成陶瓷轴承

网友C:
张紧轮没弹簧拉着吗,看样子肯定不会出轨吖

网友D:
电机改成调速的会大大延长零件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行5分钟你就知道了,特别是你这轴承还这么小,转速会很高。

五分钟微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改成调速的会大大延长零件使用寿命

我正在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张紧轮没弹簧拉着吗,看样子肯定不会出轨吖

反面是手轮拧死的,不会出轨,线性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牛了,没设备很难做到轴向一致,涨紧轮设计一看就是老手。

常规的不是加弹簧来自动调节松紧的吗?

网友E:
虽说是防尘轴承,只是小防,砂带上的磨料掉下来难免跑里面去,凑合着用吧

网友:
谢谢分享。。。。。简单实用,创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说是防尘轴承,只是小防,砂带上的磨料掉下来难免跑里面去,凑合着用吧 ...

自己在业余条件下很难有完美的设计,够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