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来一块控制板 不知道怎么去除报错状态

楼主(2020-01-02):
一块控制板 滤波电容处接12V
LED亮 按按键有反应 继电器吸合 但是几秒钟后会变成只亮一排4个LED亮 蜂鸣器长响 应该是报错
想去除报错改计时器或者电子开关 应该怎么办

网友A:
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控制板,你就拿着改,你也是神人也。。。这是一块全自动洗衣控制板,需要水位传感器(分电子式和机械式两种)需要门盖安全开关(有的防撞桶安全开关和门盖开关在一起,有的是分开的,这个板子被控部件有一个大概300W的交流异步电动机,有一个脱水排水的牵引电机(永磁同步电机),有一个或多个进水电磁阀门(220V的),然这些受控部件的运行时由这块主板的单片机程序控制,程序由厂家烧死在单片机内,所以基本没有别的使用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控制板,你就拿着改,你也是神人也。。。这是一块全自动洗衣控制板,需要水位传感器(分 ...

我是想利用低压部分 改为计时器或者别的东西 把水位什么的跳过 改为计时器或者电子钟表 都不行的话有没有办法重新写一个单片机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控制板,你就拿着改,你也是神人也。。。这是一块全自动洗衣控制板,需要水位传感器(分 ...

我以前改过别的控制板 比如电饭煲 电水壶等的控制板 都是找到低压滤波电容然后接上5V或12V的电源点亮就直接当计时器或电子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改过别的控制板 比如电饭煲 电水壶等的控制板 都是找到低压滤波电容然后接上5V或12V的电源点亮就直 ...

你如果有兴趣,可以把对应的感应接口用小电阻联接代替,也可以试试。但我觉得没多大意义,因为功能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