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普LCD-32Z120A液晶电视无显示简单维修

楼主(2020-01-02):
夏普LCD-32Z120A液晶电视无显示简单维修
    老婆二姐家的一台夏普32寸液晶电视无图像显示,他们丢在家里已经三年多了,元量前清理杂物时想丢掉。问了一下收废品的结果说:“这玩意没肉,拆不出值钱的东西,不收!”真接丢垃圾埇又觉得太可惜了,于是想到我这个“垃圾佬”,问我要不要拿去拆零件。我听了屏没破心想可能还有得救,就算修不好也可以拆些零件玩玩过下瘾,于是屁颠颠地开车去拉回来。
    以下是维修过程:
    首先故障现象是,无图像显示,但隐约能看到背光灯管已经亮起来了。 分析出现故障部分的可能性。
1.因为背光灯管已经亮了所以电源部分可以排除。
2.现在只能怀疑驱动板和逻辑板这两样了,背光已经亮了那么驱动板似乎已经工作,因为很多机型没驱动板的信号背光灯不会亮的。但这只是猜测不是绝对的,也有可能是机子的固件有问题。
3.重点怀疑屏逻辑板!
维修思路有了,开始拆机检查!各位看官请自动把捣乱的小萝莉屏蔽掉

拆开后盖看到三块PCB从左到右分别是背光灯管的高压板、电源板、驱动板,现在要检查的是驱动板上的输入输出电压。检查过程就没有拍照了。

经过一翻查找发现屏线接口没有测出给屏逻辑板的供电电压。顺着线路住上查终于找到问题所在,就是上图红圈的保险坏了,这个保险阻值应该是零欧姆的现在已经变成230欧姆了,开关管的电压拉低到0.23V,导至给屏逻辑板供电没有出来。

查出故障原因就好办了,一坨锡连上去OK!

后来想到因为是给屏逻辑板供电的没有保险万一以后烧了屏逻辑板就太草率了,于是翻遍垃圾堆里的料板找了一个USB口的保险装上。话说这种芝麻粒大小的保险还真不好找,我找了两小时翻完所有的料板也没找到。由于维修过程很多地方忘记拍照,所以只有几张图片大家将就着看吧!

网友A:
这是纯捡漏啊

网友B:
LCD的机子是有些年头了,关键看屏是不是夏普的,如果是夏普屏的话,还是可以的,屏效果很好。

网友:
这个故障没图纸不好查啊!看来楼主经验丰富啊!
自己不用的话能卖个几百块钱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CD的机子是有些年头了,关键看屏是不是夏普的,如果是夏普屏的话,还是可以的,屏效果很好。 ...

液晶电视机没有LCD和LED之分的说法,纯粹是外行人说的,液晶电视机的显示部分都是LCD,只是背光部分由原来高压灯管发展成现在的LED背光,所以,就有外行人以为现在的液晶电视机是LED显示,而业内外称LED液晶电视,只是为了让人简单明了地认清液晶电视机的背光是LED而不是高压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液晶电视机没有LCD和LED之分的说法,纯粹是外行人说的,液晶电视机的显示部分都是LCD,只是背光部分由原 ...

说得非常对。LCD和LED通常情况只是为了区别背光而已。LED背光较之前的高压灯管背光而言节能一点,而且比较后出。真正意义上的LED电视指的是用的AMOLED自发光屏。

网友D:
说实在的,我宁愿使用灯管的屏幕也不选LED做背光的,因为灯管的看起来比较均匀平衡,LED的怎么看都有漏光和偏光,最重要是偏色

网友E:
小萝莉想参与其中,不能屏蔽

楼主:
因为是老婆二姐家的,所以就送了回去分文不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的机子是有些年头了,关键看屏是不是夏普的,如果是夏普屏的话,还是可以的,屏效果很好。 ...

屏确实是夏普的屏,屏号是LK36185T3LW70K。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在的,我宁愿使用灯管的屏幕也不选LED做背光的,因为灯管的看起来比较均匀平衡,LED的怎么看都有漏光和 ...

灯管背光色温看起来的确舒服些,但是LED背光做得好的也不会感觉太差,每个人的偏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萝莉想参与其中,不能屏蔽

小萝莉纯属是来捣乱的,很害怕她拿起螺丝批乱怼呢

网友:
这么说维修还有锻炼身体的意义

网友:
我有个金长城显示器  也是夏普台湾屏

网友F:
知识无价,这要是拿去修理部没个小三百估计下不来。有人要说了换个保险收三百太黑了,但人家知道哪个保险坏了并把它换了修好这个值三百。
当然我对有的修理铺是没什么好感的,曾经老妈家微波炉控制部分坏了,我检查见一个小电解电容明显鼓包,因为在老家手边没有备件,就让妹妹去修理铺买一个,居然要五块一粒(就一个16伏几十微法的小电容淘宝几分钱一粒),我事先交待了超过一元就不要,后来从坏电视上拆了个用。
要是我的话这种不值钱的小零件干脆免费送一个,能招回头客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知识无价,这要是拿去修理部没个小三百估计下不来。有人要说了换个保险收三百太黑了,但人家知道哪个保险坏 ...

呵呵!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复!看来我们都是同道中人,都有着那种爱玩电子的心。你的话前半部分我非常认同,但是后半部分我就不敢苟同了。首先声明我的正职不是维修佬,维修电器只是一种爱好而已,我能解维修店铺为何几分钱的电容要收你5块,也许这个电容的利润超过100%,但是现在5块能做什么呢?平时我们看到地上有5毛钱也懒得去捡,一个几分钱的电容估计大多数人都看不见了,但当你真正要用的时候才发现这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你没有。就好比我当时找那个芝麻粒大小的保险花了两个多小时,如果当时有人可以5块钱一个给我,我会立马掏钱给他,其实我们应该站在维修佬的角度去想想,人家也要赚钱养家,交铺租、水电费等等,如果不是为了赚钱,他可能不会卖这个小小的电容给你。
唉!说多了!这位兄弟还望不要见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复!看来我们都是同道中人,都有着那种爱玩电子的心。你的话前半部分我非常认同 ...

我是不赞同这种雁过拔毛式的营销的,显得比较low,也走不长远。

网友(2020-02-01):
前几天朋友的老等离子42寸坏了。。拆开一看开关管挂了。。都没给他修,让他自己上淘宝找了个2手电源板80块。自己换上就好了。后来他问我为什么不给他找到问题换个零件不就省80了?我说懒得弄。除了自己家的东西坏了上点心,别的谁家的都是换板子。换下来的板子当料板不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纯捡漏啊

因为是老婆二姐家的,所以就送了回去分文不取。

此处划重点,考试要考!

网友(2020-11-02):
老妈家10几年前的40寸创维也挂了,老人急着要看电视,叫人来修要几百大元,算了买台新的,也才1千多,第二天到货。旧的放一边,等有空了就练练手吧。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