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羽KDR-20H即热式电热水器 开箱拆机

楼主(2020-01-02):
今年的冬天特别冷,尽管暖气火力全开屋里还是很冷。

厨房因为通风的缘故就更冷了,洗菜、洗碗时手像被针扎了一样的刺痛,南方的朋友根本体会不到那种感觉。
虽然有燃气热水器,可是干这些事只需很小的水量,用它就太浪费了。

卫生间三年前就用上了即热式热水器,即开即用洗脸刷牙很是方便。它串联在燃气热水器的水路中,当你用水时间较长时燃气热水器的热水到来时即热式热水器就停止加热了,方便节能。
就决定在厨房也要安一个。水槽下的空间有限,圆形的飞羽FY-18SNOX-34H太高太厚放不下,就在咸鱼上淘了一个扁平形状的KDR-20H看参数应该刚刚能放下。

两天的等待货到了。

原来的FY-18SNOX-34H是带进水软管的,这个买的更贵居然没有。

底部的四个管道里是加热丝,其它都是进水与出水端的防电墙。飞羽的热水器都有双防电墙、二次接地保护、零火线识别保护、接地线漏接保护、地线带电监控等安全措施,安全还是没有问题的。

橱柜为了利用空间,水槽下的空间也做了隔板,留给热水器的空间就小了。

飞羽的这个热水器尺寸真的是刚刚好。

安装好后使用时发现了一个奇葩的问题,进水是冷水时出水温度很低,此时加热灯闪烁(表示已经加热到设定温度了),但是当进水水温较高时(打开了燃气热水器大致四十几度),却开始正常加热。分析可能是温度传感器的问题,只好又拆了一次,测量温度传感器常温时是10千欧,温度42°时是5千欧,常用的温度传感器有1千欧、5千欧、10千欧、50千欧几种规格,就怀疑是温度传感器规格装错,超出了控制电路的控制范围。正好手上有5千欧的就换了,重新安装好试机一切正常了。TNND这东西是怎么出厂的,难道就没有检测吗?

网友A:
准备明年安装一个类似的,一直用热水器感觉有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明年安装一个类似的,一直用热水器感觉有点浪费

小功率的即热式电热水器虽然水流都很小,但是用在洗碗、洗脸、刷牙这些场合却是它的优点,省水省电。

网友:
线上组装用错了温度传感器,碰上你这个专家,

网友B:
居然没用漏电插头

网友C:
让过,南方城市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没用漏电插头

漏电插头的质量不敢恭维,我厨房橱柜的这路供电是有漏电保护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过,南方城市不需要

北方人冬天时在南方好像感觉会更冷吧(北方人受不了湿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北方人冬天时在南方好像感觉会更冷吧(北方人受不了湿冷)

习惯就好,我中午吃饭还穿短袖。。。

网友:
我呀买过那个黑色圆柱的

网友D:
你这好歹还能用水啊,我家到了最冷的时候连水管都冻上了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主:FY-18SNOX-34H 我也用过,只是水流量实在是小啊,没法使用啊,果断退货了。
不管它加热不加热,水流量就是小,电功率不够顶多就是水温不够,水流出不来,还怎么用?不知道你这个水流量能不能满足你使用呢?要是这样,那我买的那个就是个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习惯就好,我中午吃饭还穿短袖。。。

你这个太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主:FY-18SNOX-34H 我也用过,只是水流量实在是小啊,没法使用啊,果断退货了。
不管它加热不加 ...

FY-18SNOX-34H调水量是内置的,我家那个用的很好呀,水量也足够燃气热水器打开的流量了。我这个20H是外置的阀门,只有你愿意完全可以调到很大(不过水温就很低了,毕竟功率小)   是不是你管道里有脏污堵塞进水口的滤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没用漏电插头

用漏电插头,还不如直接上1P或者2P漏保带空开功能,质量可靠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好歹还能用水啊,我家到了最冷的时候连水管都冻上了

这样的日子我也有过,想想早上起来用火烧水龙头的场景,往事不堪回首啊

网友:
家里用的小水宝

网友F(2022-10-30):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型号我买了4个,结果其中一个才1年多过保了,就出现不加热、指示灯绿灯和红灯交替闪烁的情况;另外一个用了2年了,夏天加热正常,冬天一会儿加热一会儿又不加热的情况。
2个问题热水器的温度传感器我也拆开看了,都是5K欧的,会是什么问题呢?
谢谢!

网友(2023-01-26):
你图片说,采用瞬驰技术,电热丝直接泡水里,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就跟热得快加热棒一样?不会漏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型号我买了4个,结果其中一个才1年多过保了,就出现不加热、指示灯绿灯和红灯交替闪烁的 ...

我的一台也是一会儿加热一会儿不加热,后来有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