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9.9包邮的30*30*60 吊顶led铝扣嵌入式平板灯

楼主(2020-01-02):
最近还是补了几种灯,当然是手中没有的才有兴趣撸撸的。换换品味吗,对不?
标称18W,实际才13W多点,主要是这种灯看起来不太亮呀,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才13W而且是侧光,亮度肯定低了,可惜驱动灌胶了,不然可以调一下取样电阻改大一点功率

网友:
303060什么意思?不就是30*30嘛,我还以为是9.9包邮30*60的呢。30*30 9.9包邮贵了,一般超过8块钱就不撸了 。

网友:
9。9好像还行~~

网友:
平板灯不错,扣板吊顶好用

网友:
再买个灯芯换上不就行了,别贴在柔光罩上,买那种透镜,3.5是多少一个的12w加起来25w60平方不看书足够

网友A:
9.9买过四个这样的,四家不同的,只有第一家最亮,后来三家都不行,甚至两个拆散合成一个都不如第一家,然后再也不掳了。等牙膏

网友:
这种灯的光很柔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9买过四个这样的,四家不同的,只有第一家最亮,后来三家都不行,甚至两个拆散合成一个都不如第一家,然 ...

第一家购买地址发我,我想买两个,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家购买地址发我,我想买两个,谢谢

欧普照明旗舰店,当时是搞活动9.9,后来就下架了,不然我也再买两个屯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欧普照明旗舰店,当时是搞活动9.9,后来就下架了,不然我也再买两个屯着了 ...

哦。我来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