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盲贴】恒压恒流状态探寻

楼主(2020-01-02):
扫盲贴
恒压恒流状态探寻
睿登淘宝店睿登阿里店睿登企业店睿登官
要讲恒压恒流状态(CV CC)之前,首先要明白欧姆定律,/ 即I=U/R,I为实际电流,U为实际电压,R为负载的等效阻抗(可以理解为负载的电阻)。比如我电源设定为5V电流设定为2A,如果我接一个5Ω的电阻,那么实际电压电流为5V1A,这时实际电流小于设定的2A,那么这就处于恒压状态。

如果我把电阻改成2欧姆,那么5V/2Ω=2.5A,但是电流设置的值为2A,那么实际电压电流值为4V2A,这时就处于了恒流状态。

如果我把电阻换成了2KΩ,那么实际电流为0.0025A,但如何让其进入恒流状态呢?只有把电压设置的更高,电流设置的更小,直到电压值/电流值>2000才能实现恒流效果  例如电压设置为60V电流设置为15mA。

常见的电器都是恒压使用,即使你是调整灯泡的亮度,依然是恒压使用。一般最常见的恒流负载就是高亮度LED,电池充电,还有些化学实验或者电流检测会用到恒流模式。

其他情况大家可以补充

网友:
要么恒流限压 ,要么恒压限流,恒压恒流只是一个极其特殊情况,只是碰巧一个点,电子元件包括白炽灯都存在长时间老化额定电流不是变大就是变小,而电源厂家设计电源都会留有余量,所以压根不必纠结恒压恒流。因为永远无法长期达到这个状态

网友(2020-02-05):
限流和恒流都分不清。

网友:
恒流确实充电用得多,其他时候大部分是限流

网友:
多谢扫盲,受教了,希望再讲我发的这个3极管加稳压管的恒流源做简单分析

网友(2020-03-06):
lz最近电源还有优惠么  120元卷 的车没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