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海尔冰箱温控器调整。

楼主(2020-01-02):
家里的海尔冰箱温控器感觉有毛病了。开机六分钟,停机28分钟。冰箱里面的温度降不下来,就停机了。温控器的型号是WDF E35A_L。自己不修冰箱已经有20多年了。,现在这个螺丝怎样调整都忘了。希望知道的兄台,指点一下。

网友A:
换个温控器吧,自己折腾费时间也不见得能调好。

网友:
最好换一个,或者改成电子式的。这个螺丝应该向外调(逆时针)是温度低一点。你可以试一下,先调一圈看看行不行,我也有10+年没调这玩意了。

网友:
机悈温控器调节起来很麻烦,是需要时间啊!

网友B:
按这个季节,估计可能你冷藏背后的温度补偿加热丝坏了。先按冰箱背后的线路颜色标号检查加热丝是否开路再决定是不是温控器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此温控已调好,靠近旋钮的螺丝(凹陷在温控器里面。)顺时针调了两圈,外面的螺丝逆时针调了两圈,目前使用正常。开机10分钟,停机26分钟。冷冻室温度也正常了。原先冷冻室下面那一格温度不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这个季节,估计可能你冷藏背后的温度补偿加热丝坏了。先按冰箱背后的线路颜色标号检查加热丝是否开路再决 ...

谢谢关心,目前已经调好了。刚开始还以为冰箱缺制冷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温控器吧,自己折腾费时间也不见得能调好。

以前调整过很多个,现在手生了。网上查的资料调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心,目前已经调好了。刚开始还以为冰箱缺制冷剂。

温控器一个是漏气才会温度不对,冬天冷藏背后需要加温才能正常制冷,调好能正常启停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