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熊酸奶机故障求助

楼主(2020-01-02):
大家好,家里的小熊酸奶机出故障了,请问一下这个屏幕是什么情况,直看什么都看不到,斜看才能看到字,按钮也失灵是不是只能更换贴片开关

网友A:
屏幕应该是斑马条接触不好,按键微动开关直接按掉。看毛病,估计是机器所处环境潮湿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应该是斑马条接触不好,按键微动开关直接按掉。看毛病,估计是机器所处环境潮湿所致。 ...

多谢指导,请问屏幕斑马条怎么处理比较好,贴片开关换起来倒是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请问屏幕斑马条怎么处理比较好,贴片开关换起来倒是简单

这个屏没有斑马胶,看现象是背面的反光膜脱离液晶屏,重新安装看看。按不了换按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屏没有斑马胶,看现象是背面的反光膜脱离液晶屏,重新安装看看。按不了换按键即可。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