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制作一个充锂电池的小工具

楼主(2020-01-02):
1:准备一个USB母头,一个4056充电板,导线
这里用母头的原因是方便拓展使用

2: 焊接

3:简单包扎,写上标识

4:接一个短的数据线完成

5:测试下

谢谢!

网友A:
你这个太糊弄事了吧 我用tf卡盒做的 留几个常用头子 还带个usb母口

网友B:
起码找个壳子装起来啊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9297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太糊弄事了吧 我用tf卡盒做的 留几个常用头子 还带个usb母口

哈哈,没有合适的外壳,这个就是带USB母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码找个壳子装起来啊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92978

没有找到合适的外壳,哈哈

网友:
这也太糊弄了吧。完全没改造的乐趣啊!

网友:
够用就好,要那么美观做啥啊!

网友:
好歹找个热缩管,还能结实些

网友:
后面的USB口是不是多余啊

网友:
不用母头直接接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