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不知名记录仪,默认俄语

楼主(2020-01-02):
地上5元收的,不知名,看着外型挺奇怪,咋固定??默认俄语,一度以为捡了个宝贝。后想起应有设定,问百度互译"语言"单词。才设为中文。
会自动拷个软件到卡里,我安装了,看录像用
问:GPS孔是否插个gps天线就行?右上角屏显一串字何解?

网友A:
看来安霸在全高清方面做的较早,软件里查看的左下角坐标,应该是GPS经纬度,记录仪右上角我不清楚了。我买的旧柯达Zx3运动相机,安霸A5的方案也较早,MOV格式有时候按下没录进视频,挑存储卡等。小蚁无屏幕安霸A7录视频还行,偶尔有音频漏录。联咏96650等性价比高点,机身不烫的前提下没发现漏录。凌阳icatch功耗比联咏低些,配合OV4689和厂家调控较好等,有些全高清画质可以赶上联咏96650,也没啥漏录,只是很多家不愿意取样单卖。全志V3只是说能用,录制音频采样率只有8KHz,720线录像码率比联咏96650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安霸在全高清方面做的较早,软件里查看的左下角坐标,应该是GPS经纬度,记录仪右上角我不清楚了。我买 ...

记录仪水太深,以前在某论坛有大侠发过帖子,500以下的记录仪不建议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录仪水太深,以前在某论坛有大侠发过帖子,500以下的记录仪不建议买。 ...

某车之家吧,我也看过,不过放到现在来说老了,很多硬件都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