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让LED灯一通电就亮白光

楼主(2020-01-02):
吸顶灯新换了一组灯片,和以前不同的是一合开关就亮黄光,每次都需要弄两次开关才能亮白光,不知道是灯片的毛病还是接线的毛病,这货来的时候片与片之间的接线已经插好了,尾端的封头也是插好的,我没有用配带的驱动器而是用原来的驱动器直接插上用的,请懂行的指点一下。

网友:
黄光和白光线序调换一下

网友A:
驱动器出来是三根线,一根是公共端,另两根分别控制黄灯和白灯,需要把控制黄灯和白灯的这两根线互换,就可以实现开灯先亮白灯,再开灯亮黄灯。但是需要一定的操作能力找到控制黄灯和白灯的这两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出来是三根线,一根是公共端,另两根分别控制黄灯和白灯,需要把控制黄灯和白灯的这两根线互换,就可 ...

很简单,插头线一根根退针就试出来

网友:
对,交换一下黄光和白光的线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的指点,如果只是调换接线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下午回去玩玩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