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爱登暖手宝

楼主(2020-01-02):
前几年家里用的暖手宝都是电极式的,里面的液体是电解液,颜色就像铁锈水一样,所说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现在都已经淘汰了。这个爱登牌暖手宝是近来买的,不知什么原因不加热了,用表量了一下两个电极,阻值为无穷大。下面开始开膛破肚,一睹内部真容。

剪开看内部,应该是电热丝式的

网友:
估计是发热丝有暗断,只能买新的。我觉得只装热水,不用电的款式安全一些,省得担心漏电。

网友:
淘宝做任务得了一个,邮回来时候没水,然后我就灌了自来水,插上电能把水烧开,真是醉了

网友:
这种换挺贵,比普通的贵。号称纤维丝。我的就用了一年,白线有烧焦点了。不耐用。

网友(2020-10-05):
电热丝的安全多了

网友:
太同意楼上的真知灼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