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大热的明纬电源改完可调后有没有防反接

楼主(2020-01-02):
比如我用来给电瓶充电,接反会不会立马挂掉?
能不能加个大功率二极管防反接?

网友:
可调电源充电?当然没有防反接保护!
加二极管防反接?不好实现吧?
至少是二极管+继电器结构!

网友(2020-02-12):
不怕高成本,自己加个理想二极管

网友:
试过接反了电源自己保护,断开负载自动恢复

网友A(2020-11-09):
可调电源做充电器,反接立马烧掉,不会恢复的,

网友(2021-07-15):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做充电器,反接立马烧掉,不会恢复的,

烧了一个了

网友(2021-12-18):
二极管加保险丝可行吗?

网友:
输出反向并联二极管加保险丝,反接烧保险!

网友(2022-10-11):
刚在输出端加入反并二极管+保险丝的防反接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