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组装48V锂电池问题求解!!!

楼主(2020-01-02):
请问下,原车 松吉电动车 铅酸电池48V12A,自己买18650锂电池回来组装48V26A的电池,电表测试组装电池两端47.6V。组装电池插上电动车后,电动车插线和电池接口处烧了,电动车也没通上电。
各位大牛,第一次自己改装,帮忙分析下这是什么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
+-有没有接反

楼主:
电池的正极接L、负极接N。请教下这样是否错了?

楼主:
电池正极接L、负极接N。请教这样是否接反了,谢谢!

网友A:
第一次上电都是这样的,电池有没有保护,充电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正极接L、负极接N。请教这样是否接反了,谢谢!

你不是有万能表,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上电都是这样的,电池有没有保护,充电看看

电池有电,电压有47.6V。

网友B:
电表测试组装电池两端47.6V  这是电量不足啊。
两个接口处一定要粗线可靠接牢,初次接电池,钥匙得处于关闭状态。
充电器得是48伏锂电池专用的,终止电压54.6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表测试组装电池两端47.6V  这是电量不足啊。
两个接口处一定要粗线可靠接牢,初次接电池,钥匙得处于关闭 ...

18650电池的电压只有3.6V,13*4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正极接L、负极接N。请教这样是否接反了,谢谢!

你看你的是什么车,不同的车插头定义不一样,量一下原电池的正负极。话说正负定义都不清楚就敢往上接线?

网友:
看样子是接反烧了?

网友:
有些奇葩车充电接口就和别人反着的,我的绿源小电驴就是这样,闲鱼买回的充电器得正负线对调一下才能用。

网友:
我上次直接

网友:
估计接反了吧

楼主:
经过电压表测试检查,确实接反了。插座上的L、N标记误导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电压表测试检查,确实接反了。插座上的L、N标记误导人。

玩电的东西可千万别那么粗心。再说了它只是与普通品字插通用,LN是交流电的火零线又没有规定与直流电正负对应

网友:
用电压表来测正负极,看来你是没万用表的,拆卸原蓄电池时也没有测量正负,这么玩出问题是必须的,不出问题是运气好。看来损失不小,控制器烧坏了没?

网友:
接反了,大多数电池品子插头跟单相电正好是反的,即电池正极对应插头的N,负极对应L

网友(2020-02-05):
引用 楼主:
电池的正极接L、负极接N。请教下这样是否错了?

90%车这样接是反了

网友(2020-03-21):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换电池的时候我用正级去接L发现当时剪下来的线头是黑色的,我觉得很奇怪,然后发现所有的都是反的,用万用表测完了以后只能从新接线,充电器还要反接,幸亏没直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