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压力锅拆解,并请教个问题

楼主(2020-01-02):
家里用了快10年6升电压力锅,由于是搬家买了新苏泊尔5升电压力锅,平时少用,要煮汤时发现没什么压力,汤也没烧开现象,就拆开看看,如果出现E4,就说明温控开关接触不良,也没出现这种情况,百度一下说调温度开关小螺丝逆时针转4分1,好吧,先试试。还有个数码管显示缺笔画,以为是虚焊,拆开测一下发现是里面发光管坏了,这数码管应该耐用,怎么也会坏了?某宝找一家1.5元包邮,就是发货太慢了不管慢慢等,上图

插座居然烧了,脚是铁的,是我前几年本地店里买的,换了个一个铜脚的

网友:
我前两天才拆了苏泊尔的压力锅 我的也是加热没温度 后来发现原来是热敏电阻坏了 你的可以看看 是不是热敏电阻坏

网友:
楼主说的是这个压力开关吗?
这个东西的调整很重要,要有压力表冷锅加热后调整,重复调整要冷锅再加热,没有表很难,网上很多说法是烧开水出气,实际没有经验把握不了,最后靠压力表调的很精确。

网友:
什么东西都有坏的,有些是偶然的,更多的是寿命到了必然的。

网友:
这种产品最好还是定期更换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