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没用几次的苏泊尔电压力锅不加热了拆了看看

楼主(2020-01-02):
苏泊尔电压力锅 没用几次居然坏了 症状为按键都正常 显示也正常 可是锅内不加热 因为在厨房放了好久 上面搞的一层油烟 拆了看看能不能修好
没用几次 内胆和发热盘还很新.

测量热敏电阻发现不通 看了下是爱默生的190度 直接短接后时机正常 看来就是它的问题了 网上下单发现只有192度 那就192吧 等到货

新元件到货装起来 把锅卫生一做 和新的一样.

网友:
家里苏泊尔电饭锅1111买的也不热了,还没时间弄。太差了。

网友A:
这元件不是应该叫温度保险吗? 电压锅应该是压力开关,温度传感器,温度保险

网友:
这应该叫温度保险吧,里面就压力开关,温度传感器,温度保险

网友:
我以前也是换这个,用了好多年才坏的,不是这牌子,换了没用多久就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元件不是应该叫温度保险吗? 电压锅应该是压力开关,温度传感器,温度保险

好像是叫温度保险 一时叫错了

网友B:
象这种阻容降压电高压锅,不通电。
俺的入手点是检查有无300V电压,如没有300V电压,查温控保险和压力开关的,和电原板上的保险管。
如有300V电压,再查电源板,12V和5V电压,这两个电压谁异常,大部分故障是稳压管被击穿,或者整流桥其中的某个管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象这种阻容降压电高压锅,不通电。
俺的入手点是检查有无300V电压,如没有300V电压,查温控保险和压力 ...

我这个都正常 只是不加热

楼主:
刚晚上试了下 炖了锅鸭腿 味道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