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问还有救么?BANQ优盘128G 插电脑后让格式化

楼主(2020-01-02):
某东入手的BANQ优盘128G  插电脑后让格式化,格式化后啥也打不开了,只有盘符,想着量产一下,结果死活不成,有没有大侠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A:
简单,重新量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重新量产就行了。

找不到软件,求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不到软件,求教

直接换新,说不定换回个m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新,说不定换回个mlc

某东买的优盘凑合着用,质量真不咋地

网友C:
黑片工具一般自带的固件比较全,支持的f也比较多,不放找找然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片工具一般自带的固件比较全,支持的f也比较多,不放找找然后试试

好的   非常感谢回复

网友D:
你框序列号的地方干嘛啊????

VID PID的右边才是闪存型号、难道楼上的全是云玩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框序列号的地方干嘛啊????

VID PID的右边才是闪存型号、难道楼上的全是云玩家?? ...

小白一个,得亏论坛里有大虾帮我远程搞定了,不过这个U盘龟速没法用,tlc颗粒,过段时间再换好一点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