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的烧录协议

楼主(2020-01-02):
有没有人知道STC的烧录协议?自己做了一个上位机的烧录软件,想把STC的也给集成进去,不知道哪位大神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不清楚,不过你可以抓一下烧录过程中的数据分析一下

楼主:
实在不行就自己写个BootLoader

网友:
没记错的话,手册里面有

网友:
好像github上有

网友A:
参考stcgal开源库,但这个最后一次也是一年前更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stcgal开源库,但这个最后一次也是一年前更新的

非常感谢

网友:
stc15的手册第17章 ,用主芯片给从芯片isp下载程序。分析下例程就知道了

网友:
下载一个串口监控程序,下载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
stc15的协议公开了

网友B(2021-07-08):
做出来了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出来了没有了?

做出来了,用的是软件BootLoader的方式,只要是支持IAP的8051都支持,也支持ARM芯片

网友(2021-09-15):
引用 楼主:
做出来了,用的是软件BootLoader的方式,只要是支持IAP的8051都支持,也支持ARM芯片 ...

让大家看看呗

网友:
做出来了让大家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