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个20年前的卡西欧计算器(CASIO fx100s)

楼主(2020-01-02):
20多年前的计算器,由于数字缺笔画有10多年没用了,丢在一边倒一直没丢掉,网络时代信息共享,看本网、看头条、看抖音受到启发,也拿出来尝试修复

网友看见这个计算器是不是觉得老掉牙了,缺笔画,惊奇的是拆开里面的5号电池居然没有漏液!

拆开,在排线部位垫上烟壳的锡纸,电烙铁熨烫。注意电烙铁温度不能高,熨烫过程中不断移动,轻轻的贴着锡纸不断移动。

复装完成,笔画显示正常,一切OK。

十位数字显示所有笔画均显示完好,原来十位数字仅显示5位还缺笔画。

网友:
没事干折腾折腾挺好

网友:
没事多动脑,勤思考,厉害了,学习了,赞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

网友:
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我以前也这么搞过。

网友A:
楼主这样搞,是什么道理?排线接触不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搞,是什么道理?排线接触不良吗

年数长了,排线接触不良了

网友:
斑马纸吗?买全新的斑马纸换上行不行?

网友B:
斑马纸怎么替换较方便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有学习了一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斑马纸怎么替换较方便

没试过,弄好了可用就没再折腾。

网友:
这个办法好,求教是否所有这种缺笔画的液晶屏都可以这样修复嘞

网友:
这样还是用不了多久,换新斑马纸,或者直接导电胶,细铜线换上

网友:
正品牌子货是真心耐用,我们厂采购买的半百多的垃圾计算器,外形看着虎,里面垃圾全部都没有一个能熬到半年寿命,最后我办公室的财务发飙,要求在奶茶店买了两套一百一个的夏普计算器带发票的,用了三年稳稳的没问题。。。

网友:
这毛病很容易复发的

网友C:
有那种压烫头的装上外热式烙铁专门对付这个,我很早买了一个但一直还没开张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那种压烫头的装上外热式烙铁专门对付这个,我很早买了一个但一直还没开张过 ...

了解,但为了修个旧计算器去买有点不值,当然有了工具以后还可以修其他排线之类,但目前还没到这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