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角磨机加了可控硅调速,问题是合不上盖子了!怎么给塑料外壳整形手术?

楼主(2020-01-03):
这个新买的角磨机是细柄的,空间不大,所以橙色的调速模块,在手柄外壳里面进不去。我想着能不能加热,把外壳弄往外凸起(白色框部分),这样就能容纳调速模块了。

问题是怎么加热,我怕热风枪怼进去没一会,整个外壳都变形了
用多少度?怎么塑形?

网友A:
把调速块拆了,搭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调速块拆了,搭棚

其实现在最碍事的就是那个橙色的调速圆盘。其他元件搭不搭棚无所谓,放得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现在最碍事的就是那个橙色的调速圆盘。其他元件搭不搭棚无所谓,放得下 ...

淘洞呢,这样看着放不下,会不会掏洞后旋钮露出来了就合适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洞呢,这样看着放不下,会不会掏洞后旋钮露出来了就合适了呢

跟掏洞没关系了,要过那个通道,就必须搞鼓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掏洞没关系了,要过那个通道,就必须搞鼓起来!

把轮子磨一圈下去
或者把拨轮换成旋钮
我这个直磨就是把拨轮换成的旋钮,也是尺寸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轮子磨一圈下去
或者把拨轮换成旋钮
我这个直磨就是把拨轮换成的旋钮,也是尺寸问题 ...

能不能看看你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轮子磨一圈下去
或者把拨轮换成旋钮
我这个直磨就是把拨轮换成的旋钮,也是尺寸问题 ...

换成什么参数的电位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成什么参数的电位器?

之前是只能调速,没有换向
但调到最低还是感觉速度太快
所以加的换向和换的电位器
因为这都是串励电机,所以很方便换向,弄了个小扭子开关就搞定了换向
电位器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大了,具体是多大的我也记不清楚了,大了没事,最多就是在没关到最小就不转了呗,这东西随便个电位器就行,你要换吗?要的话我就再拆开我的看看里面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看看你的图片?

稍后把图片传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是只能调速,没有换向
但调到最低还是感觉速度太快
所以加的换向和换的电位器

换向砂轮片不松动吗?是啥情况下需要倒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向砂轮片不松动吗?是啥情况下需要倒转呢?

我这是直磨,再了,不一定要砂轮片啊

网友C:
旋钮不能拔出来吗?不能的话就换个可以拔出来的吧,外壳掏洞、旋钮拔出、合上盖子、再拔旋钮按上不就完美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看看你的图片?

我简单整理了下,你看看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14406&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钮不能拔出来吗?不能的话就换个可以拔出来的吧,外壳掏洞、旋钮拔出、合上盖子、再拔旋钮按上不就完美了 ...

旋钮很讨厌,拔不出来。我看看换电位器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简单整理了下,你看看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406&extra= ...

你这改造不错

网友:
你那调速块那么大个!用洞洞板搭个焊电位器底下。。空间大得很

网友D(2020-02-06):
千万不能加热塑形,早年想把收音机壳子改一下形状,恒温箱里热一会就全部变歪了,后来专业人士说在有原装模具情况下只对原料颗粒重新注塑才能保证形状,已成型的塑壳放模具里回炉都要走形的。
楼主可以取下橙色拨盘,装好壳子,再对应拨盘裁切适合孔洞来解决安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万不能加热塑形,早年想把收音机壳子改一下形状,恒温箱里热一会就全部变歪了,后来专业人士说在有原装模 ...

谢谢提醒!已经放弃治疗了! 不想改了……

网友:
风枪局部加热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