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拆一个人体感应开关(7M国际电工 KL-GY2)

楼主(2020-01-03):
上次拆过一个人体感应开关了--拆个人体感应开关(LSNUO LSN-GY-002)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731
用着不错,价格便宜死了,决定再买一个。前边那个用于门厅过道,再买一个用于卧室过道。可是幸运不会总是随时降临的,再也买不到上次那么便宜的了,那个商家已经连续涨价好多次了,涨到7.8元还得是首次购买才行。于是又在TB上搜了这款无限制7.8元,用了红包不到6元。

订单,这次也挺便宜,不到6元

包裹依然很简单

一个塑料袋装着,没有其他软东西做缓冲

做工不错

参数

电路板直接放槽里,没有卡扣

螺丝乍一看是铜螺丝

磁石验货不过关,吸上了

这个接线柱不吸,像是铜的

电路板拿出来

跟上次那个差不多,看着感应放大芯片不一样了

其他基本一样

3.3V低功耗稳压

这个槽是半密封的

上次那个装在了门厅过道,因为有对讲、锁控挡着灵敏度正好

现在这个在卧室过道这里,没东西挡,灵敏度有点过高了,在客厅好远处活动它就能感应得到

等等得想办法遮挡一下,降低点灵敏度

THE END

网友:
国际电工山寨TCL国际电工,7M国际电工又山寨国际电工?

网友:
不知道这个灵敏度怎么样

网友:
灵敏度应该可以调的,找到相关电阻就可以改!

网友:
不应该这么安装,应该安装到上面感应头对着进户门。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吧?

楼主:
不给加点分吗朋友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找芯片资料,应该可以调灵敏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给加点分吗朋友

说你今天已打满了

网友A:
我以为是进户门的过道,我的意思是装到天棚上,感应头朝下斜对着门,会减少干扰。过道应该用地脚自动灯,只照地面,下图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进户门的过道,我的意思是装到天棚上,感应头朝下斜对着门,会减少干扰。过道应该用地脚自动灯,只 ...

你说的跟这个不是一种东西,这个只是一个开关,没有灯,灯是原来现成的,把86面板开关换成这个就行了。

你说的那种,还得挖孔从新安装,如果重新挖孔安装,那可不是几元几十元能解决问题了的。

网友:
不需要感应的那一片找点东西(硬纸片)之类的挡住半球内部即可。

网友B:
感应面板+吸顶灯, 比价感应吸顶灯   那个贵些,好些?

网友:
几块钱的做工还不错

网友:
这个处理芯片有点特殊,透明胶带估计就能遮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应面板+吸顶灯, 比价感应吸顶灯   那个贵些,好些?

这是两个性质的问题,加这个开关,只是对原有的灯进行改造,使原有的灯有了感应功能。你说的感应吸顶灯是另一种新产品。这两个在一起比对不太合适吧。如果原来房子是毛坯房,那当然是感应吸顶灯方便了。如果原来就有灯,当然是加个开关方便了,要不你还要重新开孔,重新开孔不光是费功夫,费用也比灯高得多得多。

至于哪个贵的问题,一个感应吸顶灯(筒式)35元左右,而这个开关才7.8元,但是这个开关控制的灯可以是很贵很贵的灯,也可以是很便宜很便宜的灯,怎么比呢。单用这个感应开关跟感应吸顶灯比,它是便宜的。

网友(2020-08-08):
楼主知道如何增加延时时间吗?原版只有45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