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接口如何配置

楼主(2020-01-03):
原版固件我没有改LUCi界面,改了也不实在不会,接触还是6年前的如意云都头大,原来可以上网的,我恢复出厂后是这样,不懂配置。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这方面的教程也找不到地方,有没人指条路?

楼主:
这个交换机整不明白

网友(2020-06-14):
显然配置有问题,交换机的vlan要在cpu上统一tag一下的,要不就不通了。

网友:
2345都配置成一样了,既然一样,保留一个即可。

网友A:
一般在cpu上tag

网友:
什么型号的设备?7个端口?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个设备了,现在红米AC1200, N1盒子之类的,100来块,都能刷新版openwrt, 有web UI,有各种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cpu上tag

后来发现是固件问题,不是交换机问题,16WiFi的原厂就这样,通用的openwrt交换机跟这不一样,刷了通用的固件,交换机就是如你所说了

网友B:
wan,lan口设置都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an,lan口设置都是错的。

没错的。原厂固件就是这样。这是车载路由,只有一个网口,而且一般用不到(lan正常的),所以这7口交换机也是摆设。不能按一般思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