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MY808_DIY:micropython_ESP32_MAX7219 滚动点阵模块源码

楼主(2020-01-03):
用micropython_ESP32_MAX7219 点阵模块,滚动。

很喜欢翻页钟效果,花了两天时间,终于搞定,贴出源码,供大家参考。

点击图片可播放视频。

# 用缓存来定义并滚动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SPI
import time
from micropython import const
import ntptime
import network

font = (  #8x8矩阵中的字符集5x8
  0x0e, 0x11, 0x13, 0x15, 0x19, 0x11, 0x0e, 0x00,   # 0x30, 0
  0x04, 0x0c, 0x04, 0x04, 0x04, 0x04, 0x0e, 0x00,   # 0x31, 1
  0x0e, 0x11, 0x01, 0x02, 0x04, 0x08, 0x1f, 0x00,   # 0x32, 2
  0x0e, 0x11, 0x01, 0x06, 0x01, 0x11, 0x0e, 0x00,   # 0x33, 3
...
)

_NOOP = const(0)
_DIGIT0 = const(1)
_DECODEMODE = const(9)
_INTENSITY = const(10)
_SCANLIMIT = const(11)
_SHUTDOWN = const(12)
_DISPLAYTEST = const(15)

class Matrix8x8:
    def __init__(self, spi, cs):
        self.spi = spi
        self.cs = cs
        self.cs.init(mode=Pin.OUT, value=1)
        self.buff = [0]*8*4 #缓存list ,4个7219
        self.init()

    def _write(self, command, data):
        self.cs(0)
        for m in range(4):  #4个7219都要写
            self.spi.write(bytearray([command, data]))
        self.cs(1)

    def init(self):
        for command, data in (
            (_SHUTDOWN, 0),
            (_DISPLAYTEST, 0),
            (_SCANLIMIT, 7),
            (_DECODEMODE, 0),
            (_SHUTDOWN, 1),
            (_INTENSITY, 0) #默认亮度0
        ):
            self._write(command, data)

    def brightness(self, value):
        if not 0 <= value <= 15:
            raise ValueError("Brightness out of range")
        self._write(_INTENSITY, value)

    def set_nub(self,nub,psion): # 数字,位置
        for j in range(8):
            self.buff[j*4+psion] = font[nub*8+j]

    def up_roll(self,nub,psion): # 数字,位置
        for i in range(8):
            for j in range(7):
                self.buff[4*j+psion] =self.buff[4*(j+1)+psion]
            self.buff[4*7+psion] = font[nub*8+i]
            self.show()
            time.sleep_ms(80)

    def down_roll(self,nub,psion): # 数字,位置
        for i in range(7,-1,-1):
            for j in range(7,0,-1):
                self.buff[4*j+psion] =self.buff[4*(j-1)+psion]
            self.buff[0+psion] = font[nub*8+i]
            self.show()
            time.sleep_ms(80)

spi = SPI(1, sck=Pin(14), mosi=Pin(13), miso=Pin(12), baudrate=10000000)  #10Mhz 串口
display = Matrix8x8(spi, Pin(26))

def  digt(nub):
    _l = []
    _s = '{0:0>4d}'.format(nub)
    for i in range(len(_s)):
        _l.append(int(_s[i]))
    return(_l)

while True:
    for i in range(10):
        display.up_roll(i,0)
        display.down_roll(9-i,1)
        display.up_roll(i,2)
        display.down_roll(9-i,3)
        time.sleep_ms(500)

    for i in range(10):
        display.up_roll(i,1)
        display.up_roll(i,3)
        time.sleep_ms(500)

    #display.down_4_roll((0,0,0,0),(9,9,9,9))
    for i in range(9999,9980,-1):
        display.down_4_roll(digt(i),digt(i-1))
        time.sleep_ms(300)

    for i in range(9980,9999):
        display.up_4_roll(digt(i),digt(i+1))
        time.sleep_ms(300)

网友A(2020-12-11):
楼主你好,能否请教个问题呢?
1,代码中font字符集什么意思呢,为什么那么定义?
2,类中的buff变量目的起着什么作用呢?
3,类中的show函数是哪个库带的呢,没见到show的定义。
4,MAX7219 8*8点阵比如我只让左上角第一个灯亮该发送什么指令呢?
以上,恳请帮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能否请教个问题呢?
1,代码中font字符集什么意思呢,为什么那么定义?
2,类中的buff变量目的起 ...

朋友,你的这些问题都是点阵显示原理的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560

这个帖子中有些可以参考。虽然是数码管,但是本质还是led,和点阵一样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625444/article/details/91450879

网友(2024-09-03):
想仿制一个,大佬能给个完整的文件吗?

网友:
一直停留在这个界面,是我硬件不完整?我只有esp32和max7219

网友B:
事实上我只想仿制一个您这样的,可惜不会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实上我只想仿制一个您这样的,可惜不会弄

太久了,我现在也忘了怎么做的了,micropython已经放弃很久了,忘完了.

当时写着玩的,建议您到B站看看,那里有更好的全开源的,

好好找个资料全的仿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久了,我现在也忘了怎么做的了,micropython已经放弃很久了,忘完了.

当时写着玩的,建议您到B站看 ...

电路图和源码都有了,程序烧写后显示不正常,貌似还是无法配网,头都大了

这个貌似是显示的S-con

网友:
软件不会改,改了硬件,显示正常了,还是无法正常联网走时,硬件还是不完整,等原件到货再试试,不行就只能放弃了

网友:
感谢大佬提供帮助,已经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