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v6以后是不是每家都可能有固定ip了?

楼主(2020-01-03):
如果有固定ip,能玩的东西就比较多了

网友:
目前来看v6并不是固定的,还是自动分配一段。
以后也不可能固定。
固定了专线卖给谁。

网友A:
并不是固定,只是理论上全球可达

网友:
没感觉网速有变快嘛

网友:
你想多了,不符合政府国情.

网友:
固定不固定无所谓,主要是能有公网ip就可以了。

网友:
距离天黑还早着呢。。赶紧起床吧。。。

网友:
固定地址这个不好说,但是公网地址是肯定的,重连接地址变化概率极大,其实手机LTE网络是IPv6最普及的。

网友(2020-02-02):
实测目前移动有线宽带已经普及IPV6,但是必须是路由器拨号才能获取到IPV6地址。移动手机也有IPV6。网上看电信联通应该也是一样的情况。
垃圾华数宽带没有IPV6

网友:
如今的网络已经不是当年了,从家里拨号到公网,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台网关,一关一卡下来,你要指望个人端口获得公网固定IP几乎是不可能的。
虽然IPV6的地址池容量的确考虑到了地址不用尽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考虑到如此庞大的地址接入量的汇聚问题。

举个例子,电信接了一条线到家里,然后经过家里的路由器,自己的电脑和手机什么连接到路由器上,家中的设备被分配到的都是路由器的地址,而不是外网地址。同样的,电信也有汇聚端,外网地址会经过汇聚后再变成上一级的外网地址。

网友:
那时候估计家里的一个电灯泡都有个ip

网友:
济南联通给了一大堆的ipv6,路由器不用特殊设置,内网每台设备就能自动得到一个外网的ipv6。

网友:
每家都可能有固定ip做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固定,只是理论上全球可达

就因为全球可达,现在还没用上。大家懂滴

网友:
路由器上的IPv6都被我关闭了,我国的IPv4应该还会存在很久。猜想一下,如果互联网上的防火墙、路由器、NAT设备一夜之间全部消失,所有终端全部暴露在公网上,那网络安全部门可有的忙了。

网友(2020-03-08):
现在的IPV6还只是大内网里的V6,如果给公网V6就太幸福了,即便V4用完了,出于监管角度考虑,一个省分一个V6段,就够了

网友:
反正电信是大内网是一定了,自用广西联通LAN还能获得公网,固定IP应该不可能吧。

网友:
ipv6普及了,估计得用钢筋混凝土筑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