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路由都支持ipv6了吗

楼主(2020-01-03):
想弄个软路由玩,最好能支持ipv6

网友:
通常所说的软路由特指多网卡的x86主机,是否支持ipv6要看装的系统(固件)。
我知道的比如openwrt,ddwrt,pfsense,opnsense支持ipv6,
高恪,海蜘蛛,石像鬼不支持,
爱快只支持内网。

网友:
一个路由 准备用个十年

网友:
软路由只要折腾,一直就不落后。openwrt的插件多到没法想象,很容易安装支持。普通路由器如果没openwrt支持的cpu,改装折腾也没法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