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晖的电影如何用电视来播放呢?

楼主(2020-01-03):
是不是一定要接个电视盒子?黑群晖没有播放器功能吗?

网友:
你是想用群晖接显示器播放,还是说怎么播放?
一般我们都是用群晖存储电影,用另一个设备访问它然后播放电影,比如手机/电视/电脑等

网友:
群晖共享文件,电视应该直接可以播放共享文件啊

网友:
kodi 群晖局域网播放最好的搭配

网友:
要看你是如何连接的了,用网络还是直接连电视。

网友:
前几天入了个N1盒子,装的电视系统 有kodi 试了下90多G的iso的4K原盘,没有卡顿,拖拉正常,主板装的黑群晖

网友:
jellyfin有TV客户端,但是很多电视装不了,KODI有低版本可以装,或者用小白文件管理器打开S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