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一下最近入手的小手电

楼主(2020-01-03):
麻烦大家推荐推荐有啥子  好玩的  钥匙扣小手电

网友A:
从上到下第一个aaa第二个1/2aaa 然后是个很小的锂电池的,18x10的锂电点
现在这个是主力,灯珠最长的那个是r2的灯珠下面两个是r5的,挺亮的

网友:
ALS那个除了电量不足时直接灭灯…其他的都算是完美了…小时候一直都想有一只这样的手电…最后还拿手机电池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上到下第一个aaa第二个1/2aaa 然后是个很小的锂电池的,18x10的锂电点
现在这个是主力,灯珠最长的那个是r2 ...

啥型号的啊   是铜的么

网友:
既然是数码之家的坛友,可以考虑用遥控器改制一个手电,能照明,能充电,也小巧,最主要的是自己做的。

网友(2020-02-12):
都好看,不过我好象除了户外,几乎用不上。

网友B:
奈特科尔透明款的用的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奈特科尔透明款的用的怎么样啊?

我买的是第一批  用几天出现问题反厂换新了*(有时候出现灯关不了)  现在出的应该改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