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BMP180的气压怎么这么不准确呢?

楼主(2020-01-03):
又搞了一个BMP180气压传感器,顺便问一下,这东西的气压范围是多少
有的说是最高才到1.1个大气压,有的说是10个大气压?哪个对呢

连接

自己按照手册上的公式写,计算还是有误差,我还是住在地平面以下

温度大概差不多,气压似乎高一些吧,看来社会底层注定一辈子难以翻身,
气压计都来欺负你!

这玩意公式也太复杂了吧,算个气压需要这么多步骤
还和温度有关系

哪位玩过这个,说说你们的经验!

网友A:
你带着爬楼梯试试,气压差计算高度差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要求不高可以找找180的库文件,直接调用,简单方便,从初始化到显示20行左右就搞定了

气压值建议使用千帕单位,更方便读取
如果是研究底层代码或算法,就当我没说!

网友:
曾经买模块,商家给的资料,你可以参考下
HTU21D 这个温湿度传感器还是不错的,个人现在都还在使用。

网友:
晕,第一次发文件,才知道下载会扣M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带着爬楼梯试试,气压差计算高度差还是挺好用的

这个我信,哈哈哈,差值基本应该还可以

网友:
气压值差不多吧,坐电梯上楼可以看到明显的气压变化

网友:
计算公式太复杂,单片机里一般就用查表来解决了。

网友B:
冬季气压确实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冬季气压确实大一些

夏天夏天气压低?差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夏天夏天气压低?差多少呢

30hPa左右吧

楼主:
哈哈,不少了,1hpa是8米,240米的误差呢

网友:
玩过BMP085,还好吧,气压在正负2米范围飘,可能是电源有纹波导致。

网友(2020-09-21):
最近在用BMP180做海拔表,对数据精度问题有了一点心得,希望能帮上一点忙,同时也借机请教一个问题。
1、我的总结:
当OSS取值为0时,读取MSB和lsb的数据用手册提供的公式计算气压和海拔比较准确。
当oss取值为3时,会加入xlsb的数据,再用手册提供的公式计算气压和海拔就完全是错误的。
反复比对数据,发现问题应该是出在数据位数上,如下:
oss=0时,读取的UP数据是16位(例如msb=0x85,lsb=0x75),
oss=3时,数据是19位(例如msb=0x85,lsb=0x75,xlsb=0x23)。
按照手册提供的公式:UP=((msb<<16) + (lsb<<8) + xlsb)>>(8-oss)
oss=0时,UP=0x8575(0x85<<16+0x75<<8+0x00=0x857500,再右移8位,得0x8575);
oss=3时,UP=0x042BA9(0x85<<16+0x75<<8+0x23=0x857523,再右移5位,得0x042BA9)。
这两个数据相差巨大,导致最后算出来的海拔也完全不一样。
oss=0时,算出的海拔比GPS得到得到的数据相差50m以内(本地海拔1100m左右),误差已经算比较小了。oss-3时,海拔算出6300m左右,完全不靠谱。

2、请教得问题
  19位精度的数据如何使用?
请专家高手多多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