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视盒子使用一会就大幅降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1-03):
   电视盒子wifi连接开机测速大概在500kb左右,使用一会卡顿再测速就降到了50kb左右,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因为它太热!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家的天猫盒子是衣果奔的

网友:
我家路由器是散热的毛病,我把盒子拆开了,给芯片加了散热器就好了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解答,盒子的cpu已加散热器,就是开机使用一会就降速,重新在盒子上设置一遍wifi又可正常使用一会,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
散热,手里有个u盘大水云莓电视棒也是这样,后来把外壳打满洞就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