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海康威视硬盘录像机更换硬盘及密码重置

楼主(2020-01-03):
同事拿来一台海康威视硬盘录像机,型号:ds-7808nb-k1/c。家里安了6个摄像头做安防。

前天开始,设备不停的鸣叫。手机APP查看没有各摄像头的画面。接上电和显示器查看信息,发现是硬盘废了

希捷的st3000vx006,虽然是监控盘也就能用3、4年光景。单位上次废的6块监控硬盘也是这型号

集成程度真高,主板就一小块。与原本的模拟头用的台式电脑主板加视频采集卡,可靠性高多

这个机型最高支持4T的硬盘。看过太多废的希捷盘了,京东购入西部数据的紫盘 4TB

换入监控机

没想同事这么几年后,连自己的监控机登录密码都给忘了。重置机器的话,我还得上门重新配置系统。使用忘记密码功能,发现有扫描二维码。在手机APP中找半天都没找到能扫它的地方

网上搜索了一圈,发现海康威视的微信公众号上有自行重置密码功能。关注微信公众号“海康威视客户服务”,点击“贴心服务”,“密码重置”,选择“SADP扫描恢复”。扫描SADP搜索软件上的二维码,出现了安全码后输入监控主机,就能重新设置密码。

网友A:
录像机的板子这么小,到底是缩水还是集成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录像机的板子这么小,到底是缩水还是集成度高???

都是这么小,直接无线接入都不用线我买的是萤石云X5C的,带无线接入可以不用路由器。

网友B:
家里安了6个摄像头,看来是土豪别墅

网友:
海康的不都是12345么?

网友:
4t盘就不便宜啊。板子真的好小

网友:
录像机,直连显示器,键鼠都连好,在登录窗口左下角 双击 ,会有验证码还是啥东西的,把这个 发到 海康,然后就会发一个超级密码给你 。

网友:
我就装了一个 摄像头可以连接nas 用个padavan老毛子接个U盘就这样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安了6个摄像头,看来是土豪别墅

不用多大的 房子,想自己家里 无死角的 话,8个都不够。。
千万别用 能够自己动的 声控的带云台的 摄像机。哪有声音 摄像头自动转向 过去。容易丢失 重要摄像数据。我就买了一个,结果 窗外过车,屋里有人咳嗽,全部都能 转头。回看录像 就发现 有丢帧没录上,因为需要转头。。

网友C:
谢谢分享,看来密码还是得找地方记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看来密码还是得找地方记下来

不用的,有秘诀的。你自己的 或者你家人的,前提是你能记住的。比如说 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等。都可以用来设置密码。密码 第一个数字 是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 的 第几个字,密码第二个字 ,是 身份证号的 第几个数字,密码第三个数字是身份证号码的 第几个数字,以此类推,6个密码数字,都能记住了,别人不知道规律,拿到你身份证号都解不开。。

网友D(2021-09-02):
垂直盘换成了瓦叠盘,我无语

网友(2022-01-19):
装了几台主机了,装硬盘的时候把线压硬盘下面了,没想起来可以把线拉起来放硬盘上面。。还好冬天温度低,改天我也要把线拉起来。

网友:
没有振动的情况下寿命明显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垂直盘换成了瓦叠盘,我无语

这个看型号是垂直的 紫盘盒装的零售版都是垂直的 OEM的紫盘有极少部分叠瓦的 型号也能看出来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这种机器绑定了萤石云账号,怎么解绑啊。

网友:
我用四台硬盘监控录像机,三个大华的,一个杂牌的,最长时间的已经用了11年了,最短的也用了六年多了,硬盘到现在还都很好,功能基本正常,只是那个杂牌的主板坏了,后来淘了一个海康威视的二手的,用原来的硬盘,还在用,,看来我的运气不错,硬盘都很给面子,在超期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