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n270上网本 求资料 维修

楼主(2020-01-03):
这款上网本应该是有通病吧,插内存,开机无显示无报警,长按开机键可关机,开机后散热扇不转,南桥有电 显示芯片有电,开机电源灯亮,CPU没电 充电池接口电压仅3.16伏

网友(2020-03-08):
先刷BIOS,不行检查EC工作条件

网友A:
这板子进水了,还搞什么?貌似楼主是在废品站里面弄得?线被剪了,接口被暴力了要么只能拆件,要么继续吃灰。不是一般技术难搞好。

网友:
新人关注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进水了,还搞什么?貌似楼主是在废品站里面弄得?线被剪了,接口被暴力了要么只能拆件,要么继续吃灰 ...

听老兄你说进水了,我还是没注意到这茬,又翻回去看了看照片,还是没看出进水的痕迹啊,请教一下你是如何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老兄你说进水了,我还是没注意到这茬,又翻回去看了看照片,还是没看出进水的痕迹啊,请教一下你是如何 ...

从照片上看,有些地方很多像是进过水的,可能是我眼睛有问题吧,,有或者是反光之类的。。。个人比较敏感一点。

楼主(2020-07-04):
没进过水,那是反光。不折腾了 可惜那屏幕了

网友:
N270没有维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