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联通 中兴860A故障求解。

楼主(2020-01-03):
同事的盒子,说坏了,拿给我让我看看
故障是连电视后,开机电视能检测到信号输入,但黑屏,什么都不显示,然后直接拆了。

手里有工具,直接TTL看看。

QA9:A;SVN:74E;POC:17F;STS:0;BOOT:0;INIT:0;READ:0;CHECK:0;PASS:0;
no sdio debug board detected
TE : 1279160
BT : 06:04:37 Feb  7 2017
NO PMU:use DCDC
##### VDDEE voltage = 0x044c

CPU clock is 792MHz

BOARD type: 0x06
CPU type: M8M2
DDR info: 1GB(auto) @ 792MHz(1T)+Scramb EN
DDR channel: DDR 0 + DDR 1

DDR init use : 14681 us

HHH
Boot From SDIO C
0x0000008d
ucl decompress...pass
0x12345678
Boot from internal device 1st tSD/fSD on SDIO C

TE : 1519359

System Started

U-boot-svn86716(m8_k200_v1@) (Feb 07 2017 - 06:04:23)

clr h-ram
DRAM:  1 GiB
relocation Offset is: 2fe94000
show partition table:
part: 0, name :       conf, size : 400000
part: 1, name :       logo, size : 1000000
part: 2, name :   recovery, size : 1400000
part: 3, name :       misc, size : 400000
part: 4, name :       boot, size : 1400000
part: 5, name :      cache, size : 30000000
part: 6, name :     system, size : 30000000
part: 7, name :       data, size : 79000000
part: 8, name :           , size : 0
part: 9, name :           , size : 0
part: 10, name :           , size : 0
part: 11, name :           , size : 0
part: 12, name :           , size : 0
part: 13, name :           , size : 0
part: 14, name :           , size : 0
part: 15, name :           , size : 0
aml_card_type=0x200
MMC:   [mmc_register] add mmc dev_num=0, port=1, if_type=6
[mmc_register] add mmc dev_num=1, port=2, if_type=6
SDIO Port B: 0, SDIO Port C: 1
board_type 6
register usb cfg[0][1] = 3ff6bf40
register usb cfg[2][0] = 3ff6f838
enter emmc boot
Emmckey: Access range is illegal!
[mmc_init] SDIO Port C:1, if_type=6, initialized OK!
[mmc_get_partition_table] end of part_table, index 8.
Partition table get from SPL is :
        name                        offset              size              flag
===================================================================================
   0: bootloader                         0            400000                  0
   1: reserved                      800000           1000000                  0
   2: env                          1c00000            400000                  0
   3: conf                         2400000            400000                  1
   4: logo                         2c00000           1000000                  1
   5: recovery                     4000000           1400000                  1
   6: misc                         5800000            400000                  1
   7: boot                         6000000           1400000                  1
   8: cache                        7800000          30000000                  2
   9: system                      37c00000          30000000                  1
  10: data                        68000000          79000000                  4
mmc read lba=0x4000, blocks=0x1
mmc read lba=0x4001, blocks=0x1
mmc_read_partition_tbl: mmc read partition ERROR!
mmc write lba=0x4000, blocks=0x1
mmc write lba=0x4001, blocks=0x1
mmc_write_partition_tbl: mmc write partition ERROR!
eMMC/TSD partition table have been checked ERROR!
device_boot_flag=2
EMMC BOOT: not init nand
do not init nand : cause boot_device_flag without nand
MMC BOOT, emmc_env_relocate_spec : env_relocate_spec 74
Emmckey: Access range is illegal!
*** Warning - readenv() failed,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MMC BOOT,emmc_saveenv : saveenv 131
Emmckey: Access range is illegal!
mmc save env fail
*** Warning - set default env,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set_storage_device_flag: store 0
set_storage_device_flag: set  store to 2
MMC BOOT,emmc_saveenv : saveenv 131
Emmckey: Access range is illegal!
mmc save env fail
vpu driver detect cpu type: m8m2
vpu clk_level = 7
set vpu clk: 364000000Hz, readback: 364000000Hz(0x700)
mode = 8  vic = 16
set HDMI vic: 16
config HPLL
config HPLL done
reconfig packet setting done
Emmckey: Access range is illegal!
MMC read: dev # 1, block # 0x30000, count # 0x8, byte_size # 0x0 ERROR!
mmc cmd read failed

nand cmd store failed
Err imgread(L123):Fail to read 0x1000B from part[boot] at offset 0
Net:   Meson_Ethernet
init suspend firmware done. (ret:0)
cvbs trimming.1.v5: 0xa0, 0x0
hdcp init_hdcp_ram...
reboot_mode=charging
Hit Enter key to stop autoboot -- :  0
exit abortboot: 0
[Logo_disp]: ====== Logo_disp ======
Emmckey: Access range is illegal!
MMC read: dev # 1, block # 0x16000, count # 0x1, byte_size # 0x0 ERROR!
mmc cmd read failed

Logo_disp ret: 0
Emmckey: Access range is illegal!
Init conf partition flash failed: -6
conf_fs_init return -6
can not read item from config fs
not found mac in efuse
do_bootsys to boot NORM
Emmckey: Access range is illegal!
MMC read: dev # 1, block # 0x30000, count # 0x1, byte_size # 0x0 ERROR!
boot system norm failed, try boot safe!
Emmckey: Access range is illegal!
MMC read: dev # 1, block # 0x20000, count # 0x1, byte_size # 0x0 ERROR!
m8m2_n200_v1#

然后命令行啥也输入不了。
仔细看了下报错信息

感觉这里有比较明显的报错信息。

像这种故障,应该是哪里的问题?是不是emmc挂了?如何修好?
求大佬们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
用什么检测到有信号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检测到有信号输入的

小米电视。通过HDMI连小米电视,盒子一开机,小米电视会检测到HDMI接口有信号。

网友:
重新刷机看看。

网友:
目前只能刷机试试了。感觉重新线刷能恢复,不像存储芯片硬件彻底损毁的样子。

网友(2020-04-20):
请问你们那联通ITV使用时电视切换顺畅吗?和电信ITV 对比清晰度怎样, 另外感觉联通的ITV机顶盒网上非常少。重庆联通ITV使用 体验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