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小修下摔开的 夏新(AMOI)K2数码移动音响

楼主(2020-01-03):
这个小音响主要是用来连接手机播放音频的。小孩不小心把它底座摔开了,也省的我拆了。各处原件拍个照片留下记号。三个卡口有一个断的不见了,另外两个都快摔断了。用一个红色的笔帽补上那个不见了的,另外两个加固了一下,按键也稍微加固一下。由于是用解胶剂溶解塑料进行粘合的,所以要等到第二天才能装上底座。
和尚底座前先测量了一下充电的情况。4.24Ⅴ的时候还在充,充电灯灭了的时候,在线电压是4.9V。拔掉充电线电压回落到4.22V。看来是用的二极管降压充电的。不能长时间充。估计这个电池用不多久会怀孕的。
不想去搞充电电路了,合上底座完美修复。

网友A:
解胶剂粘塑料还是第一次听说,结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胶剂粘塑料还是第一次听说,结实吗?

老结实了

网友B:
这空间可以改个TP4056充电板进去,这样用的久,电池不会怀孕

网友C:
不错,看起来还行。另外,万用表用够本了

网友D:
谢谢分享,
夏新好像也是烂大街的贴牌货咯

网友E:
谢谢分享。。。。这类音响,我是看不上的。。。。。宁愿不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空间可以改个TP4056充电板进去,这样用的久,电池不会怀孕

应该这样。手头电池多,坏了就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看起来还行。另外,万用表用够本了

这表十几年了,前几天刚折腾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夏新好像也是烂大街的贴牌货咯

是的,没几个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这类音响,我是看不上的。。。。。宁愿不听。。。。。 ...

温总金耳朵
这是小孩用来听故事的,无所谓音质了

网友:
JL 这是要一统天下啊

网友:
简单又实用的修复方法!

网友:
跟以前用氯仿有得一拼啊!

网友:
还没看到这帖呢

网友:
修得不错,又能用三年了

网友:
说明朋友一直用得很用心,没有弄错档位....

网友(2022-02-22):
这的小东西,是电池损坏最多。膨胀大了入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