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准备用LTC3780配合LM358制作恒流恒压数控电源电路分析请教

楼主(2020-01-03):
之前发了个贴不知道是不是发错版块了 换一个DIY版块发过

准备用LTC3780配合LM358制作恒流恒压数控电源
电流电压检测这块参考网上数控同步整流充电电源绘制的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
1.恒流恒压之间怎么切换?
2. 电压输出及电流输出计算公式
3.U2.2 正向端上拉 3.3V 接两个3.3M电阻 作用是什么?可以取消吗
4.U3.2 正向端 上拉5V接一个1M电阻作用是什么?可以取消吗

坛友们能帮分析下吗,非常感谢

运放部份

运放部份

楼主:
刚刚用此电路做了个验证  用电子负载 2A 恒流, 测试康铜丝两端的电压为50mV ,  康铜丝推定为0.025欧

是不是此时的 U2.2 7脚的电压应该为  ((3.3V-2A*0.025R)/1650K欧+2A*0.025R)* (R4+R5)/R4

即 (0.00196+0.05)*34=1.767V

楼主:
我的理解U3.2 第 7脚输出电压等于(  +out/(20K+2K) + 5/(1000+2) ) *2  * ( (20+2)/20)      0.555*1.1=0.6105V  不知道对吗?

网友A:
只能围观,楼主思路清晰不按套路出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围观,楼主思路清晰不按套路出牌。

研究了几天有点头绪了

网友(2022-02-28):
挖下坟,楼主你最后做成功了吗?似乎给FB叠加电压行不通,叠加到最大时失去负反馈,导致输出不稳定

网友B:
数控部分都不是重点,打一版出来慢慢调都没有问题,关键的部分是:如果对布线不没有什么经验,LTC3780 这个片子够你折腾的,这个片子要做稳定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控部分都不是重点,打一版出来慢慢调都没有问题,关键的部分是:如果对布线不没有什么经验,LTC3780 这个 ...

这个片子我用了很多年了,7*24用了四五年无故障,布线没什么问题。最近想试一下用来恒流,常规模拟调节完全失败,表现就是恒流时强烈自激啸叫发热,没有什么办法搞得定,这种恒流电路用在TPS40057上是勉强可以用的,仅在非常小电流时会有自激。

网友:
始终不死心。可能自激的原因是存在双重反馈,再试最后一版。

网友:
重新试了一个版本,控制部分去掉了他的电流倍数放大、电流检测损失补偿,这时候电路和图二差不多,发现依然自激,当输入电压不足时甚至烧了一片3780。

布线绝无问题,用来验证布线用的3780板子在裸板无任何附加散热情况下可以稳定5A*14V,约70W负载,此时效率95.6%,加强散热的话100W不成问题,恒流版在此布线上增加电流检测部分。